设备铭牌表示的数据是最大值还是标准值?

楼主(2010-05-03):
设备铭牌表示的数据是最大值还是标准值?
, m7 T+ ]- R; H, {) g一般各种设备上都有标明的该设备的性能参数值。所标的这些值是指该设备标准性能值还是最大允许值。

网友:
当然是最大值,所以在加工产品时调试机床时,不得超过该机床的最大值。一旦超过了,机床的使用寿命将大打折扣的。

网友:
C620——20是中心高(标准参数),代表最大加工200毫米半径的工件(最大允许值)。

网友:
有种说话就是额定值,差不多也是最大值的意思

网友(2012-07-28):
应该是最大值,所以在调试机床时,不得超过该机床的最大值,一旦超过了,机床的使用寿命是要大打折扣的。

网友:
那的看是什么参数,有的参数是额定值,也就是说必须是这个数值才可以工作;有的是一个范围,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正常工作,有的时候只标这个范围的的最大值

网友(2012-09-01):
一般情况是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