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液压气压系统图时,那些图形符号怎么画,有标准大小吗

楼主(2010-05-03):
请问画液压气压系统图时,那些图形符号怎么画,有标准大小吗

网友:
应该是有的,但一般要求不是太高,只要正确就行

楼主:
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是不是只要看着美观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惑我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