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的线速度多少?请教

楼主(2010-05-03):
在QT500-7铸铁材料上攻M8-M20之间的螺纹,一般给多少的线速度???
丝锥好像是进口的高速钢丝锥,用浮动夹头攻丝,我现在给的线速度是8M/MIN,是否合理???
有一次我用ER弹簧夹头夹持M12的丝锥攻丝,感觉挺不错的,效率比浮动的高多了,线速度也可以打的在高一些,但是不敢用ER弹簧夹头夹持M16的,怕攻丝阻力太大,折断丝锥。但是用浮动夹头,需要比较长的一段安全距离,能使丝锥回出来时,能全部退出螺纹。。。也不敢打高的转速。。。

网友:
你做的是加工中心吧!

楼主:
是的,卧加和立加上。。。

楼主:
没人回答吗???自己顶其来。。。

网友:
完全看不懂,是不是很难啊?

网友:
加工中心上刚性M16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打个100转应该可以。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以前在HT200的壳体上用台钻(有攻丝机功能)加工M8的螺纹孔,转速是800.,加煤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M16打100转太没效率了吧

网友:
切削速度是8-14M/MIN攻铸铁可以选择高点

网友:
今天攻M10用的是275 ,四零烙正火 8.6低孔
五月二十二

网友:
俺在HT400上M12*1.25的是1000转/分,加工5000个孔。品牌就不说了,不做广告,呵呵。

网友:
攻M8—10的螺纹切削速度最高可到10m;M12—16可到11m;18-20可到13米。另外机攻螺纹是最好用浮动夹头,可以使丝锥很容易的对准孔中心,可以保证螺纹质量,延长丝锥的使用寿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回去用用看,你说的是一般的丝锥,还是螺旋的

狙击手版主啊,你的是什么丝锥啊,有这么高的转速啊,用的是什么夹头啊。。。

网友:
狙击手用的可能是进口的硬质合金丝锥,一般高速钢的丝锥在10-15M/MIN这个样子,另外如果不是专门的攻丝刀柄,一般M12以上就别用ER夹套了,确实会打转的,当然也要看你加工的材料,

网友:
问下楼上的,有硬质合金的丝锥的吗?我们这边没用过

网友:
学习了  有用   就是自己还没有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