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数控车刀,哪位热心的社友帮帮我!

楼主(2010-05-03):
我是在小作坊工作的,以前一直都是加工铝合金,还没真正加工过铁材料,呵呵,可以说开数控还是个菜鸟,这个月接了一批A3材料,结果没经验,连买什么刀具都不知道,只好求万能的论坛了,哪位社友能帮我介绍,加工不锈钢,A3钢,45号钢,的粗车和精车的刀具型号,和刀尖圆弧。刀具要耐用,但不能买太贵的刀具,呵呵,要求还是挺高的,谢谢了

网友:
帮顶了。。。看大家推荐。。。。。。。。。。

网友:
粗车配mclnr2020k12或mwlnr2020k08的刀杆,刀片分别为cnmg120408和wnmg080408
精车配mtjnr2020k16,刀片配tnmg160404的刀片

网友:
每个人的习惯和 喜好不一样,推荐也会有差别。附加值较低的产品 ,要求不算很高的我通常用东芝的刀片,好买而且便宜。机床如果刚性一般, 推荐粗车WNMG080404-TM-9025  粗车或调质回来后半精车用,刀片价格不含税16左右。 精车要求不高的话机床刚性好的话可以继续选上述型号槽型全周型-材质NS530 价格15左右。或是TNMG160404-NS530   如果机床刚性不好,可选择CCMT09T304-24-NS530 价格15左右。另外两角可以自己做个刀排车端面用。

网友:
WNMG080404-TM-9025  16块?楼上的能买到吗?

网友:
精车要求不高的话机床刚性好的话可以继续选上述型号槽型全周型-材质NS530 !

网友:
我到想问一下,刀片的这些型号参数的标注方式是不是国际统一的?

网友:
5楼的兄弟,不好意思,WNMG080404-TM-9025我昨天刚买过100片,16块不含税。我说的这些刀片价格我一直都在买的,东芝的价格。别家的我不敢说。

网友:
5楼的兄弟,不好意思,WNMG080404-TM-9025我昨天刚买过100片,16块不含税。我说的这些刀片价格我一直都在买 ...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买得多就便宜呀?

网友:
这是肯定的。另外你也要找对供应商,我买的不敢肯定是最便宜的,但是我知道价格还好,我老买的这家供货渠道应该是走私货,所以便宜。有机会的时候我自己去台湾和香港的时候能买到更便宜的。哈哈

网友:
想买数控车刀,哪位热心的社友帮帮我
我觉得用日韩的较好

楼主:
这是肯定的。另外你也要找对供应商,我买的不敢肯定是最便宜的,但是我知道价格还好,我老买的这家供货渠道 ...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是在哪里买的?我在广东佛山这边,不知佛山哪里有品种比较齐全的刀粒买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车床是沈阳3665nj,广州数控980TD系统,个人感觉床身抗震一般,装夹1米的材料,转速1000都觉得床身震动,麻烦详细说说,不锈钢粗车,精车,的型号,和A3,45号钢的粗车精车的型号,还有哪刀粒种是适合车断续切削的?

网友:
找一下刀具代理啊
现在车刀很多的.

网友(2010-07-11):
回复 网友A:

    能给我介绍几个卖刀具的吗?qq157954820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车床是沈阳3665nj,广州数控980TD系统,个人感觉床身抗震一般,装夹1米的材料,转速1000都觉 ...
引用 网友B:

    1米 1000转/分? 不震是很强的了!

网友:
加工不锈钢和钢件所用刀片的材质,涂成,线速度是不一样的,各家有各家的优势,要是不想买贵的建议三菱的VP15TF这个材质加工不锈钢很不错的,加工钢件就是东芝的T9015(连续切削),T9025(断续切削),加工铸铁三菱的UC5115是首选,这些价格不贵还好用,刀片型号要根据加工要求和图纸具体选型了。

网友:
严重同意11楼的建议“日韩的好”。不一定是寿命最好,但是应该最适合你这种小型工厂用的,选好了型号和材质,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不过自己要费点心思在上面。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