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磨削加工细长轴时如何保证直线性?

楼主(2010-05-03):
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 在加工细长轴时 总是出现中间弯曲变形的情况 直线性不好  怎样才能保证其直线性呢??

网友:
增加中心架或者跟刀架应该好点吧!~

网友:
细长轴就该上无心磨,在外圆磨上干吃力不讨好。

网友:
请问哪里有无心磨的资料啊,没接触过,不知道无心磨是怎么个回事,谢谢

网友:
增加中心架或者跟刀架应该好点吧!~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车的家具么。。。

网友:
看你是什么样的活了,要是小的话,上无心磨是最好的选择
  要是比较长的话,就不可以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无心磨是有长度方面的限制的

网友:
较长的零件在无心磨上也可进行加工,只要改进一下

网友:
你零件具体有多长,俺有两台无心磨床。

网友:
一般配开式中心架,要求高的可配美国AROBOTECH或德国ROEHM自定心中心架

网友:
无心磨可以磨直径100mm内长度10米的工件,圆度和圆柱度要求不高,无心磨可以做的。

网友:
能否吧你的产品详细点直径多大 长度有多长,说的太模糊不好发表个人意见·

网友:
无心磨,做10以下的产品,2-3米都可以做。

无心磨床可百度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
8楼的朋友能具体说说“长零件在无心磨上也能加工,只需改进一下”
我们这的无心磨都是用来磨销的,没试过用在长零件上的

网友:
一般磨床都应该配有两个开口式中心架的!用那个就差不多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