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才能看到那PRO/E格式的文件,此类文件可以降版本保存的么?

楼主(2010-05-04):
我没有用过PRO/E,也不懂,但为了学习,电脑上也装了。最近公司的一些业务,需要到用到PRO/E,我属下有工程师会用,但他们出来的图,在我电脑上看不到,估计是PRO/E版本问题,而我的电脑又装不上新版本的PRO/E,因为我只想看看就行,也不费周章换电脑。
弱弱地问大家一句:此类文件可以降版本保存的,如何操作(我那些属下还不懂)?

网友:
有个软件专门看三维软件图的,具体名字忘了,华军上有。工业设计的一些家伙特别喜欢用

网友:
http://bbs.uggd.com/thread-90829-1-1.html这个我没用过,介绍的不错
EDRAWING好像也可以看PROE的图,你试下,老马哥。PROE老久没用了,SOLIDWORKS确定是能看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舟航友,可我找不到下的地方!
试过啦,EDRAWING看不了,不支持格式!

网友:
如果只是查看形状而不编辑的话,应该可以另存为通用的格式,比如.igs等

网友:
让你的属下储存为通用格式,如蓝梦所述,就不用担心版本问题了
保存---另存为----在对话框中找出通用格式igs,确认OK就行啦
可以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蓝梦和深南两位

网友:
直接去屬下的電腦去看,要他們操作,你在旁邊指導,不是更爽

网友:
装个高版本软件更方便 如果还有仿真模拟 干涉检查什么的 ……
吧他们的安装文件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出!我搞掂啦,分享一下:
用SolidWorks查看pro/e格式的文件
1、    存放pro/e格式文件的目录不能有中文,无论是主目录还是子目录;
2、    在SolidWorks打开文件时,如照片选择,选择ProE part是零件图,选择ProE Assembly是装配图
3、跟着下来的第一个框框点“确定”,第二个框框点“实体”,就OK啦!

网友:
PROE高版本好像不能保存成低版本,所有3D软件均可支持IGS和STP格式的文件,另如果你同事的电脑已按照了PROE高版本,你将他的安装文件和ptc_licfile.dat文件拷贝到你的电脑(修改ptc_licfile.dat文件的网卡号为你的电脑网卡号),到拷贝的文件内找到bin文件夹下的ptcsetup.bat双击安装就可以了,记得修改安装例如:\Program Files\proeWildfire 4.0\bin\ptcsetup.bat。

网友:
呵呵,都搞定了,恭喜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指点,等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