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句英文该怎么翻译?

楼主(2010-05-04):
一家美国公司的图纸标题栏,请看贴图中红色框内文字。

网友:
所有的位置公差根据M
包装根据要求E

楼主:
用机械行业的术语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美国机械制图中,圆圈M表示MAXIMUM,圆圈E表示EVELOPE REQUIREMENT的缩写标记,根据这样的规定去理解文字意思感觉很困难。

网友:
M是最大实体状态,要求位置公差遵循最大实体原则
标注E的是什么部位? 这个部位应该有封套要求

楼主:
圆圈E的位置没法给出来,因为这句话是放在标题栏内对所有产品图纸作统一声明的。查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对包容要求的介绍,最后一句意思应该就是“采用包容要求”,ENVELOPE REQUIREMENT和圆圈E实际表示同一个意思,中间用逗号隔开表示两个句子成分是并列关系。

网友:
前几天看了一下GD&T,说美国的所有尺寸都默认有“圈E”即包容要求,我国是要注明才有,就是在尺寸后面加个圈E。

网友:
包容原则要求(er)是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相互有关的一种相关要求.它只适用于单一尺寸要素(圆柱面,两反向的平行平面)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之间的关系.
采用包容原则要求的尺寸要素,应在其尺寸极限偏差或公差带代号之后加注符号E.
采用包容要求的尺寸要素,其实际轮廓应遵守最大实体边界,即其体外作用尺寸不超出其最大实体尺寸,且局部实际尺寸不超出其最小实体尺寸.
对于孔 dfe≥dm=dmin 且da≤dl=dmax
对于轴 dfe≤dm=dmax 且da≥dl=dmin

网友(2012-12-10):
M是最大实体,E是包容原则;

网友:
所有位置度公差满足最大实体要求、包容要求。

网友(2013-01-09):
好多牛人啊

网友:
我只知道M是最大实体。。。

网友(2013-03-13):
应该是关于形位公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