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滚齿加工中有顺滚和逆滚,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10-05-04):
请问在滚齿加工中有顺滚和逆滚,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啊!还有就是如何来判别是顺滚还逆滚!谢谢各位

网友:
顺滚跟逆滚其实跟顺铣逆铣一个道理,关键看进给方向、滚刀旋转方向的关系,一般滚刀都是有上而下滚切,为逆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只上而下的进给,又分为滚刀的旋转方向和进给方向一致和不一致啊!是只要是只上而下就是逆滚吗?

网友:
铣削时,铣刀切入工件时切削速度方向与工件进给方向相反,这种铣削方式称为逆铣,逆铣时刀齿的切削厚度从零逐渐增大.铣削时,铣刀切入工件时切削速度方向与工件进给方向相同,这种铣削方式称为顺铣,顺铣时刀齿的切削厚度从最大零逐渐递减至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多谢了飞天齿轮你是做航空的齿轮也?

网友:
我们不做了,别的领域都做

网友:
学习一下,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