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薄膜缸

楼主(2010-05-04):
请问什么是薄膜缸?# t- I2 H: M) S0 V! v
谁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一种行程很短,没有活塞,以软质或硬质薄膜分隔压力腔的执行机构,一般不能承受较高压力,以气动中用的多,可参考短行程缸中的相似类型,实际应用中有气动隔膜阀采用这种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