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轨固定——请教

楼主(2010-05-04):
第一次做轻轨小车,不知道轻轨如何固定在地基上,请各位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二。
我想了几种方法,不知可不可行。
1.大部分轻轨直接埋在地基里
2.把轻轨焊接在地基的预埋件上
3.在轻轨上打膨胀螺丝
4.没了

ps:顺便帮忙看一下图片中的设备轮子和轨道是怎么个情况——轨道可能是怎么固定的,轮子是什么轮子(自制还是哪里用的现成的轮子)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轻轨载重多少,
行车之类的轻轨两侧基础有底脚螺栓,用螺栓固定压板,压板压住轻轨的下部
就跟这个图片差不多

楼主:
压板是标准件么?机械设计手册不知道在哪里找……
压片和轻轨之间是垫片么,用什么材料?
压片上面除了螺母其他东西是什么??

网友:
LZ你的图片中的小车轨道固定也应该是压板直接固定的,然后再二次灌浆,用水泥将轨道下部全部封起来
我们不用垫片的,直接压板压住即可,图片是网上找的,我们实际的比图片简单多了,就压板,地脚螺栓

楼主:
楼上的,那钢轨怎么选,这方面的资料我也没找到-_-b

网友:
钢轨规格按照每米大致重量的公斤数表示,钢轨的长度和其他几何尺寸及公差等见相应的标准。
国产轻轨 (GB11264-89)

网友:
绝大多是都是采用压板固定的,这些是标准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是知道的,并且也查到直径160、200的轮子使用的是9kg/m或12kg/m的轻轨,然后我就不知道该如何从这两种里面选了。还有就是1楼的图片中轮子的直径应该小于160mm,但我能查到的最小的轮子就是160mm,难道那个轮子是自己做的?轮子没有轮缘,图中每个车轮两侧的是导向机构??

网友:
这个办法也不是说一种,要根据情况来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钢轨的选择与承重有关,小车的重量越大,钢轨越重。
轮子的选择也是,载重越大,轮径也越大。轮子一般自制。
这张照片比较模糊,看不清轮子部分的具体结构。
由于国外的轻轨系列与国内略有差异,可能无法直接套用其结构及参数。

网友: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轻轨小车,也打算用压板固定---简便.

网友(2019-04-24):
我做的,楼主你看

参考图片

参考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