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锥面跳动

楼主(2010-05-04):
测量锥面跳动时,百分表是垂直轴线放,还是垂直母线放,请高人指点

网友:
是垂直母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图,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图上来看,表针好象是垂直锥面的轴线。是吗?

网友:
兄弟,说三点:
第一,什么是轴线,什么是母线,二者有何区别?
第二,图纸上锥面跳动是怎么标注的?哪个方向?
第三,那个图片只是某些产品图片,不是你问题的答案,不要被误导。
总结:自己查看定义,答案一目了然

网友:
要求垂直母线就垂直母线,要求垂直轴线就垂直轴线,要求平行轴线就平行轴线。
但不管怎样,垂直母线的跳动量是后二者的均方根。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其实跟测普通外圆跳动时一样布置表的方向。

网友:
第一,什么是轴线,什么是母线,二者有何区别?
第二,图纸上锥面跳动是怎么标注的?哪个方向?

网友:
一头雾水,说清楚的阿

网友:
俺也一头雨水了 (广州最近雨大)

楼主:
找到了定义,和大家分享一下:
斜向圆跳动
  公差带定义:公差带是在与基准轴线同轴,且母线垂直于被测表面的任一测量圆锥面上,沿母线方向距离为公差值t的两圆之间的区域,除特殊规定外,其测量方向是被测面的法线方向。

网友(2010-06-04):
回复 网友B:

    图片上的表好像是杠杆表,并不是百分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