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钢管内部怎么可以清洗干净

楼主(2010-05-04):
内径为5.0外径7.0 长度50-100米 因为软管成型时钢带是经拉伸油里面出来的 所以里面会有油及一些杂志 有什么办法可以清洗内部且是干净的 目前公司是经煤油泡然后在电解可都不理想

网友:
09年我们给某大型不锈钢管厂做了两套超声波清洗设备,一个是脱脂、一个是酸洗后清洗效果很好。我们根据您的工件情况进行工艺设计,如感兴趣请加QQ601587945。

网友(2010-09-16):
我们用去油剂,加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