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除锈的请教

楼主(2010-05-04):
直径为6-7的孔长约150内表面有锈
现在是在精加工前喷砂,但是到成品下线后
又发现锈,现在用试管刷蘸防锈油刷不掉啊
喷去锈剂在刷也无济于事,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
手枪钻+含磨料的螺旋刷

楼主:
谢谢楼上,有含磨料的旋转刷么?

网友:
手枪钻+含磨料的螺旋刷
引用 网友A:

同感!
量大的话用220V的小钻床
就是不知你的孔的孔径精度咋样

网友:
用盐酸洗下就好了,浸泡时间不宜过长,然后用清水漂干净。

楼主:
孔径是自由公差,盐酸肯定不行了,会伤到精加工表面的

网友:
以前用过手枪钻加进口的铜刷,效果不错

楼主:
我用刚刷刷不掉,其实二楼的应该效果不错
就是没有找到做带磨料的螺旋刷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问七楼:铜刷有必要进口么

网友:
还有个问题想问七楼:铜刷有必要进口么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的,对粗糙度有要求的孔壁,国产的就是不行,试过很多种了

网友:
带磨料的刷子很多啊4 M: @8 F0 f* y. R
上网查一下工业刷,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