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使用一周后磨损严重!---请教

楼主(2010-05-04):
蜗轮蜗杆减速器在使用一周后出现蜗轮齿面严重磨损,蜗杆磨成了一根杆子了,没齿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楼主未提供具体数据,只能大致分析一下,有以下可能:
A.减速器超载使用
B.减速器缺油使用
C.减速器质量低劣
既然使用一周后蜗杆就能磨成杆状,楼主应该找这台减速器的制造商理论。

网友:
晕 什么材料哈 我们的一般蜗轮是铜合金 蜗杆是40CR
1.没有油(油型号可能不对)
2.超载
3.间隙没调好

网友:
厉害!蜗杆没有热处理;
      蜗轮蜗杆的啮合斑点位置不对;
      蜗轮蜗杆的装配位置不对;
      没有装油或者油漏完了(不过应该可以看到有烧过的痕迹);
      严重超载;
      蜗轮材料用错或者个别零件的材料用错;

网友:
蜗杆的制造材料有问题;
蜗轮蜗杆的装配不对
  没有装油或者用的润滑油有问题
      严重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