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蜡铸造--25#钢热裂---请教

楼主(2010-05-04):
最近碰到25钢葫芦盖铸件缺陷:热裂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模壳强度高,退让性差引起的呢?
(硬化工序为: 面层1# 2# 硬化液为 氯化铵
            加固层3# 4# 5# 6# 硬化液为 氯化铝)

是不是可以改为 面层1# 2# 加固层3# 4#  硬化液----氯化铵;
               加固层 5# 6# 硬化液---氯化铝

网友:
1、把熔模铸件热裂的照片发到网上,看后再说点看法,好吗?

楼主:
潘前辈 照片奉上!
25号薄壁件 在不同的部位边缘处、拉筋与壁厚交界 经常有热裂纹出现
图片为 抗弯实验后铸件
内边有缩孔,此处未放置冒口
请赐教!

网友:
呵呵,关注中。缩孔应该是冒口没放没有补缩。裂的地方应该是在第二张照片左边的加强筋,我感觉还是壁厚不均匀,冒口没设置,浇铸温度的问题。退让性的问题,25号钢的线收缩不大,不会造成这样的裂纹。

网友:
啊 楼上的 好专业

网友:
壁厚不均啊,不知道加强筋处有没有倒圆角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硫 磷所致! 在浇注过程中,冒口回炉料比例高

网友:
1、适当修改铸件设计,在裂纹处加大圆角。2、提高型壳的浇注温度,应在800度左右。3、你自己提出的修改硬化型壳工艺参数:1-4层用氯化铵,5层以后用氯化铝;即增加型壳的退让性。好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