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滑动摩擦力

楼主(2010-05-04):
请问齿轮间的滑动摩擦力,或其他阻尼可以简单的表达成什么形式,可以简略的写成阻尼系数与转速乘积的形式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没看明白,齿轮副之间有相对滑动吗?
楼主,是在说蜗轮蜗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做这方面的,可能表达不正确,我做的是非线性动力学,现在就是想把齿轮阻尼力考虑为非线性因素,因该是主副齿轮的齿面摩擦吧,这样是不是更准确点啊!请指教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齿面摩擦你指的是齿间滑移吗?
还是未发生滑移的静摩擦力?

如果是后者可以通过简单的库伦公式求解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是前者  应该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拿渐开线齿廓来说吧,任意接触点或线上式没有切向运动的,所以不存在滑动摩擦力。齿面间只有接触应力,你可以用赫兹应力计算公式算一下,或者查一下相关手册。

可能我还没明白你的意思,你做齿轮CA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轧机振动方面,简单的说就是齿轮传动,主副齿轮间有哪些阻尼力呢,具体表达式是什么呢,由于我也不清楚,所以表达不好,我看有的是摩擦系数和啮合力的乘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表达不好,不过好像应该你说的齿间滑移,说齿面摩擦也是我看别的论文这么写的,就是齿轮传动,主副齿轮间的阻尼方面的东西,由于我做的是理论,只是考虑这个方面,所以不需要具体的计算,只要是合理存在的,能具体写出的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