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不知道用什么钻床可以加工---【请教】

楼主(2010-05-04):
现有一块100mm厚的铁板,要求加工直径20的通孔,没有位置精度,加工精度6.3。
不知道用什么钻床可以加工,不知线切割能否加工??跪求ing~~~

网友:
,别跪求了,你这个孔有什么难度吗?

貌似没有难度?

网友:
如果要确保表面粗糙度是6.3的话,还是要扩孔,在Z525上就可以加工,先用直径19的钻孔,然后用20的扩孔

网友:
用摇臂钻,直接就可以....貌似可以

网友:
线切割肯定是可以的……
但你的要求似乎用普通摇臂钻足以搞定了

网友:
呵呵,要求不高,钻就很好搞定。

网友:
钻床就可以了没必要线切割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
用普通摇臂钻足以搞定了,先钻后绞。

网友:
线切割能加工封闭圆
?

网友:
新手学习了!黯然飘过!

网友:
用普通钻床就可以了..

网友:
线割就贵喽,摇臂钻就行了

网友:
楼上不认真看       现有一块100mm厚的铁板,要求加工直径20的通孔

网友:
还封闭圆你不会先打个孔啊

网友:
100mm毫米厚用线切割太慢,工件外形尺寸大的话用摇臂钻,不大的用立钻就行了,钻头磨得好的话,6.3的光洁度可以一次搞定

网友:
没  有   什   么   难    度  啊

网友:
1:划线,找出转孔位置
2:用直径19钻花钻孔,再选20钻花扩孔;

网友:
用普通摇臂钻足以搞定了,先钻后绞。
引用 网友A:

正解!简单直接!

网友:
能加工,任何形状都可以

网友(2010-06-13):
先绞后钻就能解决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