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40CR材料用什么刀具最好?

楼主(2010-05-04):
加工40CR材料用什么刀具最好,仪表车床转速多少最好,主要是割槽8MM外圆1X1的槽

网友:
陶瓷或者CBN刀片均可,硬质合金应该也有能加工的。

网友:
用CBN刀具比较好,数控仪表车的转速一般在2000转比较好。

网友:
楼上的两位兄弟,cbn和陶瓷刀片是加工一般40CR的吗?硬度不高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不能。。。。。。。。。。。。。。。。

网友:
用硬质合金的

网友:
用硬质合金的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很多的相关帖,请搜索。

网友:
机床情况没说清楚,如果是手扳的仪表车,3000块以下的估计用白钢刀是最合适的,如果是像追风一样的都上万的仪表车,那不用说硬质合金,金属陶瓷都好用。关键在机床

网友:
钨钛钴类硬质合金都能行,

网友:
这种用硬质合金的就可以了。。。
还要看40CR到底是多少硬度呢???

网友:
硬质合金.....................................

网友:
CBN 陶瓷刀头拿来做淬火件的比较多 如果只调质的话铁屑比较粘陶瓷的没韧性容易暴 CBN的还可以 贵  一般都是硬质合金涂层的

网友(2021-11-12):
用金属陶瓷的,加我13926554701,给你推荐几款其他工厂试用过效果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