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释下G41和G42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2010-05-04):
脑子中很模糊

期待帮助

楼主:
希望尽快帮忙  谢谢!

网友:
G41,G42是刀尖圆弧补偿的调用指令。G41是刀尖圆弧左补偿、G42是刀尖圆弧右补偿。因为在实际生产中刀具与工件的接触部分是一小段圆弧而不是假想刀尖,而我们一般编程轨迹是假想刀尖,这样就会产生误差。要想避免误差就得进行补偿计算。为了避免复杂的计算,普及型数控系统都提供了G40、G41、G42这三个指令。沿着走刀方向看刀具位于工件的左侧就用G41、位于工件的右侧就用G42,撤销补偿用G40。编程是直接引用。对刀时系统会自动产生刀具偏置量,但刀位号和刀尖圆弧半径要手动输入。

网友:
相信楼上这位讲的LZ不会明白吧,,,

网友:
讲的很详细,懂了,谢谢了

网友(2010-06-20):
我干了两年了 还是没有搞懂 郁闷

网友:
数车G41用于内孔G42用于外圆,数铣就要看进刀方向了G41左刀补G42右刀补

网友:
数控车床G41用于内孔G42用于外圆。数控铣床要看进刀方向G41用于左刀补G42用于右刀补。

网友:
上面的讲的可能是你做的哪台机床吧,事实上机床还分前置刀架和后置刀架,而装刀如果是排刀式的话G41和G42又跟装刀的位置有关系,所以就使用G41和G42没有楼上说的哪么绝对;说明书上讲刀偏讲了很多,也很详细,建议楼主先好好的看看再说;

网友: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区别方式:正常主轴都是顺时针旋转,你只要看切削时排屑方向向后用G41,排屑方向向前侧用G42,也就是顺铣和逆铣,这是个人总结出来,试试看.顺便做个广告:本公司主要经营台湾原机钻头铣刀便携式研磨机及万能工具磨床,联系方式及网址图片上有,欢迎各位同仁选购或来电索取资料.谢谢!

网友:
G41刀具左补偿,沿刀具行走方向看 刀具在工件的左边 为左补偿,格式 G41 X-Y-Z-D-;(G42右补偿使用相同)补偿一般在刀具切工件前一两段程序使用。

网友:
事实上机床还分前置刀架和后置刀架,而装刀如果是排刀式的话G41和G42又跟装刀的位置有关系,所以就使用G41和G42没有楼上说的哪么绝对;说明书上讲刀偏讲了很多,也很详细,建议楼主先好好的看看再说;

网友:
只要记住在四工位刀架上一般车外园用g42,内空用g41就行了,在一般加工是不会用到刀尖圆弧补偿的的

网友(2010-08-04):
对于车床来说 首先要确定观察视角方向  也就是由XZ平面 确定Y轴方向 然后丛Y正方向向副方向看XZ平面 顺着加工轨迹方向 刀具在工件左恻为左补偿(G41)  反之为G42

网友:
G41,G42是刀尖圆弧补偿的调用指令。G41是刀尖圆弧左补偿、G42是刀尖圆弧右补偿。

网友:
这个简单玩两次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