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面加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04):
各位大侠,有个客户给我发了图纸过来,他说要照图做一个,镜面一个。
请问,没有镜面图纸可以做出来吗?

网友:
镜面加工是指工件表面光洁度达镜面效果。

楼主:
可是客户说是原图是一样的,尺寸也一样,就是左手和右手的区别,有这种工艺吗

网友(点评):
客户说的是对称件。

网友:
镜面?????抛光??还是。。。。复制。。镜像?

网友:
若是材料没限制,可采用镜面钢板,镜面铝板,装夹的注意保护

新手发帖,欢迎拍砖

网友:
镜面铝板?知道镜面不锈钢

网友:
镜面处理有 镜面抛光 和金刚石刀头的镜面车

网友:
他说的是“另一件与此对称”的意思。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解释……
如果此君能用镜面来与你沟通,那复制一个的话,应该是COPY!!
这样说话的人,通常很装B

游客

网友(2012-05-12):
通常叫镜像加工。

网友(2010-05-05):
他说的是“另一件与此对称”的意思。
引用 网友A:

    8楼说的对“另一件与此对称”

网友:
牛啊,没听过“镜面”,只听过“镜像”。
在数控机床上有“镜像”开启功能,CAD里也有“镜像”操作。简单说就是“对称”。

网友B:
镜面加工一般是工件表面粗糙度<0.8um的表面时,称:镜面加工。
  获得镜面的机械加工方法有:去除材料方式、无切削方式(滚压加工)。
  去除材料加工方式有:磨削、研磨、抛光、电火花。
  无切削加工方式有:滚压(采用镜面工具)、挤压,可咨询:宁波市精恒凯翔机械有限公司 周刚
  去除材料方式加工必须有以下先决条件:1、大额的设备投入(有些磨床价值在100万以上);2、熟练并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3、宽敞的工作环境;4、数量庞大的冷却、润滑介质(油或液);5、污染环境的废弃物处理;6、价格昂贵的砂轮。
  无切削方式滚压(采用镜面工具)加工必须有以下先决条件:1、无需大额的设备投入(一把镜面刀具价值在1300元左右);2、无需熟练并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3、宽敞的工作环境;4、无需数量庞大的冷却、润滑介质(油或液);5、没有污染环境的废弃物处理。
  盲孔型滚压刀去除材料方式加工镜面一般在Ra0.8-0.08um之间;无切削方式滚压(采用镜面工具)加工镜面一般在Ra0.4-0.05um之间。
  去除材料方式加工镜面对材料硬度基本没有限制;无切削方式滚压(采用镜面工具)加工镜面对材料硬度要求在HRC<40°,应用金刚石材质镜面工具HRC<70°。
  去除材料方式加工镜面工件表面的硬度不会变化、耐磨强度不会增加;
  无切削方式滚压(采用镜面工具)加工镜面有以下优点:
  1、提高表面粗糙度,粗糙度基本能达到Ra≤0.08um左右。
  2、修正圆度,椭圆度可≤0.01mm。
  3、提高表面硬度,使受力变形消除,硬度提高HV≥40°
  4、加工后有残余应力层,提高疲劳强度提高30%。
  5、提高配合质量,减少磨损,延长零件使用寿命,但零件的加工费用反而降低。

网友:
不是镜面吧是不是说错了应该是镜像吧。

楼主:
那对称是不是和原图有点不一样,尺寸完全反过来呀?

楼主:
英文就是:1 as shown, 1 mirror
那应该就是镜像了,镜像加工要不要重新画图纸?

网友(点评):
不用,图纸注明左件如图或者右件如图就可以了

网友:
奶奶的,楼主镜面加工与镜像加工是牛头不搭马嘴的啊!!!

网友:
是高光,用天然钻石刀加工

网友:
还是问清楚好
到底是“镜面”还是“镜像”
镜面的话,只是对产品的表面要求,严格抛光处理就可以了。
如果是镜像的话,镜像就是像照镜子一样,两个产品是对称的。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如果对称的两个零件,可以只画一个么,如果可以的话,图纸如何注明呢

网友:
如果是要镜像加工,出两张图也不麻烦,如果用一张图让加工师傅按照镜像加工,是不是容易出错。

网友:
看来楼主说的不是镜面加工,而是图纸技术要求,Mirror意思应该是尺寸相同,左右相反(对称)。所以问题问不清楚很浪费时间啊,不如直接问英文好啦

网友:
应该是做一件跟这个图相反方向的零件一件。如果是工件表面加工到镜面效果的话图纸会标的,不用说。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解释……
如果此君能用镜面来与你沟通,那复制一个的话,应该是COPY!!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这样说话的人,通常很装B

网友:
是不是抛光达到镜面的效果?

网友:
这应该是镜面研磨吧,表面研磨后反光度可以和镜子一样光亮。

网友:
他说的是“另一件与此对称”的意思
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也不难,对称做一个图纸好了

网友(2010-06-13):
八楼说的对,左置右置的区别吧

网友:
应该是镜像加工吧,翻译不好?

网友(2012-05-11):
镜面?不是镜像吗

网友:
蛋痛的 楼主
问清楚客户啊
镜面加工是 加工要求
镜像的话 就是在做一个对称的产品

网友:
对称个一个,非镜面

网友:
我和3楼的观点一样
就是按照图纸做一件对称的

网友:
通常会说做两,相互对称,大家就能懂了

网友:
那是对光洁度的要求   这个用机床达不到了  必须人工研磨了  光洁度怎么也得在0.2以上了吧

网友:
这个老板明显的意思就是对称的再做一个。。

网友:
通常叫镜象加工,一字之差。
有的机床本身带有这个功能,但是不是所有的刀路都适合于镜像加工,举个例子,用螺旋铣的方法用D16的白钢刀铣一下圆,本来顺铣单边留0。1的余量光刀,但是如果这个刀路被机床铣像,所走的刀路则是逆铣,这个时个.1 的余量很可能过切。
在碰到这种情况时,最好将图镜像再编刀路。
但是也有编程软件有编镜像刀路但不逆铣的选项。
所以铣对称件有三种镜像方法。
一是机床镜像,有风险。
二是编程软件镜像不逆铣。
三是镜像一个模型再编刀路,安全系数最高。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一二结合,镜像件,软件刀路选逆铣,然后机床镜像,因为有些零件可能很复杂,不可能把零件镜像了再重新做刀路,很麻烦

网友:
是镜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面加工一般是工件表面粗糙度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2-10-03):
“另一件与此对称”为何说镜面?

网友:
应该是镜像吧

网友:
应该是对称加工,就是一左一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如果对称的两个零件,可以只画一个么,如果可以的话,图纸如何注明呢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图纸上表示出对称加工就好了,不用再做图纸了,毕竟尺寸都是一样的!!

网友:
就是对称的意思,不是镜面加工

网友(2014-07-09):
一群猪  问啥你就回答啥   不懂就别在这白话了  12楼回答的非常详细  受教了~~~

网友:
客户没表达清楚,你该找他再确认下,在这里乱猜效果不大

网友:
这样的说法太不负责了,太不严谨

网友(2015-01-16):
要是做镜面的话,就是达到镜面效果啊,现在有种豪克能就是就可以达到,我们公司的镜面要求的工件就是用它做的

网友:
应该是对称做一个。

网友:
他的意思应该是    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