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批活,不锈钢下料---请教

楼主(2010-05-04):
今天接到一批不锈钢活 ,外园16长45,用6M长的棒料,请问高手怎样下材料快。如果用车床下料。(先要砂轮下断)什么型号的刀子。速度多大,进给多少。

网友:
砂轮切割机肯定快啦。下完再车。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呵呵,也可以用锯床阿

网友:
哈哈!直接用冲床下料

网友:
切割机截断 车床上截断刀开槽切断 转速530  加水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建议改装一台下料机,用锯片下料

网友:
砂轮切割机比较理想。下完再车

网友:
我还是觉得冲床下料是最快的,而且是无屑加工

网友:
16的用冲床,得要好床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