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起重机倍率如何确定

楼主(2010-05-04):
我要设计一个45吨桥式起重机的起升机构,但查设计手册没有倍率的确定方法,请高人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2010-09-20):
倍率的理解, t  u; F2 {, I4 X
在此只从个人理解来说,我相信大家都学过滑轮的知识,当所吊重量不变时,钢丝绳穿一个动滑轮时可以省一半的力,此我们讲其为二倍率.以此类推可以再省一半的力时,也就是每根绳子承受的力为1/4时,我们就把此时的工作状态定义为四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