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位器和变阻器一样吗,原理一样吗?

楼主(2010-05-04):
请教:电位器和变阻器一样吗,原理一样吗?

网友:
电位器是用来调节电压的,变阻器是用来改变电阻值的。原理不一样。

网友:
基本一样吧,都是通过可变电阻。只是工作环境和功用不一样。电位器主要是通过电阻的改变来改变电压,变阻器则是改变阻值,至于功用要看在什么电路中用。

网友:
电位器和变阻器只是用法上的区别(除阻值,功率等参数外)。作变阻器用可以只用两根接线,作电位器用必须三根接线。

楼主:
明白一点了,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网友:
大相径庭。但说到底功用还是一样的。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re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