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加载系统---请教

楼主(2010-05-04):
做毕业设计需要,需要设计某一构件,我先描述下

一个类似于连通器的U型缸。。一端用于力的加载,力的大小可控,另一端用于植入模拟。。。植入长度一定,由于联通器的作用,这样的话整个植入过程受到的另一端的加载力是恒定的(不像弹簧结构,越压缩,反弹力越大)。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加载力怎么实现。。。如果通过加砝码,则不容易控制加载力的大小。。。。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类似于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好的东东,期望以后还能看到!!

楼主:

求助啊。。。。。。

网友:

莫不如用蓄能器或泵补压,高精度比例溢流阀来实现,无需连通器,加工也不方便。

楼主:

莫不如用蓄能器或泵补压,高精度比例溢流阀来实现,无需连通器,加工也不方便。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貌似很复杂啊。。。我需要用些简单一点的结构就能实现的,不用蓄能器或泵这么高端的

楼主:

顶顶。。。。如何实现可控的模拟加载

网友:

顶顶。。。。。。。。

楼主:

我想到个新问题,如果在加载端开个通油孔,植入端安装个传感器。。。。设置一个控制系统来控制油孔的开关行不行??????大侠来帮忙啊

网友:

路过 顶顶。。。。。

网友:

不知加载力的范围多大啊?力不大的话可以考虑气源供气用减压阀调压力实现加载

楼主:

不知加载力的范围多大啊?力不大的话可以考虑气源供气用减压阀调压力实现加载
引用 网友B:

    0~400N之间。。最好做成一个加载力连续可控的系统,加砝码的话不连续的
用油泵来供油行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负载跟随系统本来就是比较高端的系统,楼主的主意还是回到了比例控制上,HOHO。其实用比例阀是最简单容易实现的,如果整伺服系统,投入大又不好调。

楼主:

回复  浪漫管家

   负载跟随系统本来就是比较高端的系统,楼主的主意还是回到了比例控制上,HOHO。其 ...
引用 网友A:

    好,就那个比例阀了。。。那还要设计一套控制系统吧。。。把植入端的力反馈回来

楼主:

再顶起,加载力在400N以内。。。。。液压也好,气压也行,最主要的是可控性,整个控制过程能否给我做个说明。。最好给我画个简单示意图。。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楼主:

顶起、、、、、、、、、、、、

楼主:

回复  浪漫管家

   负载跟随系统本来就是比较高端的系统,楼主的主意还是回到了比例控制上,HOHO。其 ...
引用 网友A:

那我的加载力在一定范围内要可控的(变化不会太大,最大400N)。。是不是要在加载端的油缸上开两个通油孔?一个用于进油加压,一个用于放油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