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仪测平面度

楼主(2010-05-04):
我们有一个零件,最上面是一个直径为300的圆台,要求这个圆台面平面度5微米。请问用三坐标测量仪测量合适吗?在北京的话去什么单位测试?谢谢

网友:
高精度的三坐标可以。如果你有精度高的平板,也可以打表近似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个00级的大理石平台,但是打表测的话具体怎么操作?
   我觉得打表测出来的是上表面和下表面的平行度

网友:
反过来,三点支撑被测面,找平,从下往上打;同理,上面还朝上,下面支撑调整,从上面打

网友:
三坐标是可以,但是价格方面,楼上的方法不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过来支撑被测面的话,就是要用三个等高的东西支撑;而被测面朝上就是要用可调整支撑。是这样的吧?

网友:
恩对啊  那样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如果没有等高,也可以都用可调麻烦一些。
平板等级我没有查标准(我是懒人,一般不查),你自己查一下00级在300范围内平面度多少,是否可以满足你的精度需要。测量次数很少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多了就要用其他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了用什么办法?三坐标?

网友:
检具,近似判定,成本高,批量大才有必要或者是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