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自认为是高手的请进!

楼主(2010-05-04):
大家看看,如果有办法那你肯定是机械行业的佼佼者。

网友:
哈哈,这类东西俺历来不看,
首先,不是高人,水平有限
其次,银子太少,

楼主:
为了大家伤财我把图直接晒出来,锥齿是精锻出来的

网友:
既然进来了,就逃脱不了高手的嫌疑。在楼主的题目面前,我犹豫了好久……
既然真正的高手都自称不是高手,如果鄙人也自称不是高手,那不就和真正的高手并列了?
所以鄙人从来就不自称不是高手。
……
夜幕时分,一个平凡的人,提着一口平凡的箱子,走进了长安古城。
道旁,有个挑粪的挑夫,鄙夷的看着他,说:如果你是高手,请你帮我把这担大粪挑到城外。
那人瞅都没瞅他一眼,微微一笑,消失在夜幕中……
真正的高手,能在须臾之间取人性命,但他绝不会轻易出招,更不会随意受激将。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无能大虾说的这是白居易呀
李白不这样,在长安是爷,老板是皇上,李将皇上炒了,玄宗无奈,叹口气,吩咐说,赐千金,放还,
我一哥们,从椅子上跳起来,说,皇上赏的美人差不了,

楼主:
进来路过的人不少,不过好像有解决问题想法的不多啊

网友:
见过类似的,的确是精锻出来的。
锻完以后再以齿定位成型磨后面的外圆和端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奔驰桥系列精锻主动齿。我们正在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磨外圆和端面的时候吗?难道也要磨?
俺见过的是用的成型工装定位的,据说挺贵的,样子和那个齿是相反的,然后可以拉也可以顶一下。精度全在工装上。

网友:
首先,俺不是高人,水平有限。
这也叫机械行业的佼佼者?????
难怪一根螺钉也要买洋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请教是怎么装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道阁下有法儿?请赐教

网友:
看过楼主贴出的图和要求,单就产品图,没有办法完成。
楼主并没有贴出车加工前的半成品图。
草根进来,膜拜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楼主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俺已经说明白了。你还问。难不成要俺出个三维图才懂?俺没那功夫,三脚猫的画图水平要花很长时间的,哈哈。

网友(2010-06-14):
哈哈,这类东西俺历来不看,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首先,不是高人,水平有限中国机械社区
其次,银子太少,

网友:
楼主是个真正的标题党!

网友(2010-08-05):
此齿轮是双桥重型车的后桥主动齿轮,锥齿部分是精密锻造的,其余部分是机械加工的;
楼主所说加工工序基本合理,但精车1工装设计就不合理了,以齿形定位是对的,但定位基准确定后还要有压紧基准,按你所要求,齿轮端面、外圆、内孔都在此加工,使用那个基准做压紧面呢!
所以正确的工序是;
1、以齿模定位,端面台阶压紧,车非齿端两端面及外圆;
2、工件掉头,以精加工的端面、外圆定位夹紧,精车齿端端面及内孔(留余量);
3、工件掉头,夹紧外圆及端面,精车非齿端沉孔;
4、以齿端外圆及端面,铣端面齿;
5、以内孔及端面定位,滚圆柱齿形(留磨齿余量);
6、热处理
7、磨内孔;
8、磨圆柱齿形

以上请参考,
我的邮箱:sdjzzzc@163.com

网友:
貌似这个帖子很有趣,有什么问题啊,一个破齿轮还拿出来研究。。。。楼上的同志,楼主给的信息很不详细。但你的工艺说的不详细哦。齿轮表面是否采用高频淬火?高频淬火就是表面一层,如果淬火后在加工,那淬硬层都被加工掉了,这个零件就是个废品。如果采用其它淬火方法,那按你的工艺其它的尺寸和基准都不重要了?采用精密锻造的目的是提高产量,不需要在机床重复加工为目的,如果采用精密锻造,只需要加工几个关键尺寸就可以,楼主所给的零件没有公差,我分析是60的孔,和A的端面还有齿的跳动有公差,其余都不重要,所以不需要加工。热处理采用感应表面淬火。楼主给的信息不详细。所以以上是个人分析,不予采纳。楼主的零件材料是否,中淬透性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