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偏心对后续车削加工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05-04):
各位同仁好啊!
    以前大家在论坛里一起讨论过有关中心孔偏心的问题,主要原因归结如下:
1:可能是在打中心孔时,装夹时工件悬出过长,导致工件外圆跳动较大
2:可能是打中心孔时没有先车光端面,端面是斜面,这样打出来的中心孔就是偏的。
3:还有一种可能是尾座顶尖与主轴锥孔不同心。
现在想请教下大家以下几个问题:
1:中心孔偏心对后续的外圆加工有什么影响?是否会造成椭圆?(在数控车床上加工)
2:采用两种装夹方式,一夹一顶(以两顶尖定位,精车外圆为精基准定位)和两顶尖定位(有拨杆),中心孔偏心对这两种装夹方式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哦。

网友:
中心孔打偏了以后,如果下道工序加工时用的是两顶的话,那么加工出来的外圆是椭圆。一顶一夹加工的话,精度就更差

网友:
关键看精度要求,因为,所有的轴类零件,其两端中心孔不可能完全同轴,偏的多的在后续的精加工中,尤其是磨削时,会产生应中心孔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椭圆

网友:
按照工艺规定,在后续精加工之前,必须先行研磨中心孔,以消除可能的偏心,保证工件圆柱度和同轴度等项目合格。

楼主:
我们是在最初的工序:铣打中心孔,结果发现中心孔有偏心的情况,能把由偏心造成椭圆的原因具体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
轴的两端面是斜的,看上去是椭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1:中心孔偏心对后续的外圆加工有什么影响?是否会造成椭圆?(在数控车床上加工)
答:造成工件椭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此时顶尖的外圆锥与顶尖孔的内圆锥系对角接触,顶尖孔很快就被磨成了椭圆锥所致,粗车时使用活顶尖可以略微减轻椭圆。
2:采用两种装夹方式,一夹一顶(以两顶尖定位,精车外圆为精基准定位)和两顶尖定位(有拨杆),中心孔偏心对这两种装夹方式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答:无论哪种装夹方式,精车前必须研磨顶尖孔,不可忽略。

网友:
椭圆不一定是中心孔的事,夹具、悬伸、设备都可能有关系,不要转到中心孔的牛角尖去了。
要先检测后确定是不是中心孔的同轴度有问题,再考虑如何解决。

网友(2012-04-01):
椭圆的问题,留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