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来料加工产品,需要数控车,请报价!

楼主(2010-05-04):
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一款来料加工产品, 需要数控车床去做的。 希望大家能给我报价 ,如果有厂家愿意合作更好!

我在苏州 18913559038 每月5000个

网友:
铝散热器。这东东不好做。

网友:
咱电脑上使用的散热器,一般都是铝型材制作的,按照我的理解,是先做好模子,然后用铝合金热拉伸成型材,然后再切断,LZ的这种形式,似乎要专门开模制作,成本很高

网友:
应该是上挤型机直接挤出来的。我去过一个大型的铝型材厂,挤型车间没几个人,从上棒料,加热,热切,到挤压机挤出,全自动。

网友:
这东东还是找铝型材厂,在机床挖成本受不了,质量也没法保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我现在也是很烦 很烦 车床做起来确实很难受的。而且价格也不菲。。。

网友:
这要车成本太高了吧,做几个样品还行

网友:
用型材,不过还是要上数控车R的,也不是说不好做,关键是打毛刺较麻烦

网友:
线切割长铝棒然后切断?

我直接想起了intel原装CPU散热器

网友:
应该做个模具,然后再去加工

网友:
我也是在苏州,不知道能不能把图发给我看看,上面的看不清
邮箱wegelanjx@163.com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一个内孔同轴0.02有点难度,其他做的时候小心点就可以了。想想办法做个适合的夹具、工艺。问题不大。

网友:
我想应该开模具,车的成本很高的

网友:
很好,很实用,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很想下载篇文章啊,哪个兄弟帮帮忙

网友:
呵呵,受教了,不懂,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转转学习了   转转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不适合数控车啊

网友(2023-09-13):
这必须是型材,就是车个圆弧的事 ,感觉十块以内就能做吧

网友:
数量少可以机床加工,多了需要开模吧。

网友:
这个可以跟厂家沟通一下,改一下结构,用摩擦焊更好做一些  ]" u" }( c/ ]5 @

网友:
我也在苏州,这个零件车加工成本太高,建议直接开模生产供货,来料当废品处理,也可以有很大利润。

网友(2023-12-05):
来料是型材吧,数控加工的难点一个是装夹,另一个是加工后翅片上的毛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