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丝锥倒牙部分算螺纹长度吗

楼主(2010-05-05):
有问题请教高手。加工M8的螺纹,深度是10,使用丝锥,但丝锥前三个齿有倒牙,攻丝时,螺纹长度和加工深度相同吗?底孔,螺纹有效长度,有效装配长度,加工深度的关系是什么?谢谢

网友:
导向部分不能算螺纹有效长度的。

网友:
一般螺纹底孔的深度=螺纹有效长度+底孔直径;螺纹有效长度不包括丝锥倒角部分

楼主:
螺纹有效长度和装配长度是一致的吗

网友:
有效长度应该大于装配长度

网友:
M8的话打孔深度要超过10的,因为孔的前端是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