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压力自控---请教

楼主(2010-05-05):
现在有两台空压机,一台活塞式空压机,一台螺杆式空压机,一般都是开的是活塞空压机,现在为保证压缩空气的正常供应,想把螺杆式空压机改成自动(当压力不足时,自行启动)
螺杆式空压机是PLC控制,求解决方法。

网友:
找帮你们工厂设置气路的厂家或找空压机厂家
一般空压机都是自动控制的,压力下降到设置的最小压力,就开始自动加载,当达到规定压力后就自动卸载

网友:
加个压力继电器,当压力不足时自动接通电路

楼主:
我是说怎么接,我也知道一定要压力开关,但他是PLC控制得呀,有一个小的触摸按钮,能不能并联在那开关上。

网友:
你用压力开关就是不需要PLC也可以控制了,直接把开关接触点串在电路再加自锁。

网友(2018-08-03):
空压机售后、服务————18602966459
可出租
出售开山品牌各系列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
可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