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柴油发动机油耗

楼主(2010-05-05):
请教:柴油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是192kw,那假设按照最大负载运行一小时的油耗大约为多少?
(有什么公式计算吗?)

网友:
先查功率曲线,找到那个点,再看说明书,上面有‘Kw/小时/克’,折算一下就知道了,
或者把你资料发上来,人家给你看,

楼主:
我只有维修说明书,里面没有功率曲线数据,我只是想了解个大概的耗油量数据,比如按照康明斯、沃尔沃等同等功率柴油机的耗油量大约是多少?

网友:
看使用情况 了
从240克到320克都有可能,差异非常大的,你老板会怒了的,幸好俺不是你老板,假如是,你日子会很难过的,哈哈,

楼主:
谢楼上指点,的确不能确切的计算,而且发动机很多时候不可能是满负载运行的,
按你给我的Kw/小时/克和数据240克来计算的话,192KW的发动机每小时耗油量是
240x192=46080 g(46.08kg),再按照0号柴油的密度在标准温度20°C一般是
0.85g/cm⒊计算:
46080/0.85=54212cm⒊/h ,每小时的大致耗油量应该为:55L/h 这样算对吗?

网友:
花一点时间给厂家电话咨询该型号出厂指标,作为参考。再根据新旧、磨损程度多估计一点。

楼主:
楼上的,要是有必要早就打了,问题是现在厂家休息,来论坛就是寻求帮助的和讨论问题的,否者加入论坛难道是给厂家打好电话后再来告诉你数据吗?有空啊?可能看到这些数据对你现在来说不算什么,万一你以后需要呢?难道你不认为么?呵呵。。。

网友:
哈哈,还是息怒为好,有问题,大家看看,能解决肯定就告诉你了,你有详细参数,俺可以给你算,
别人的善意提醒,也是一种促进,起码我是这么看的,哈哈

网友:
耗油量应该和发动机的工况密切相关,尤其是像工程机械一类负荷大幅变动的差异更大,船舶驱动的稍微小些,拖固定发电设备的则易于测算。6楼提到的发动机新旧磨损程度也是因素。各个厂商耗油也有所不同。总之,理论计算值只供参考,还是要以实际统计数据为准。

网友:
厂家的电话都不想打,那就实际测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要是有必要早就打了,问题是现在厂家休息,来论坛就是寻求帮助的和讨论问题的,否者加入论坛难道是 ...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到。
首先,我肯定不需要这些数据,我用不到。
其次,像其他社友说的,我只是善意提醒,不同厂家相同型号油耗未必一致,担心有人无意间误导你而已(所谓好心办坏事,我经常发现很多热心网友回答错误 ,所以建议老鹰可否评分两次,一次加分鼓励其参与热情,一次减分提醒其回答问题要认真);新旧。磨损程度的影响,我也没有经验,只是经常听人说原来油耗多少,现在多少之类的

楼主:
多谢各位建议,虽然是个外行,希望这里的人气再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