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n有没有可焊性?

楼主(2010-05-05):
请教大定一下,材质16Mn用气保焊有可焊性吗?

网友:
可焊性好

楼主:
谢谢,这个答案来得真及时

网友:
可以啊、采用碱性焊条和直流焊机也行

网友:
比较基本的材料,CO2,氩弧焊,电弧焊的可焊性都不错

网友:
这个低合金钢焊接性甚至可以和低碳钢相比,不需要热处理.除非特殊情况下才需要注意下工艺,不然比较容易

网友:
16Mn是旧标号,新标号是Q345,碳含量0.16%嘛,比Q235还低,再加上合金含量,估计碳当量跟20#钢差不多。

网友:
16Mn就是Q345,是低合金结构刚,含碳量低,可焊性好,可采用CO2气体保护焊,TIG,MIG焊等,焊接强度在500MPa左右,CO2焊时可采用50Kg级焊丝!

网友:
Q345的话没问题的,我们都用CO2气体保护焊

网友:
原来如此,Q345=16Mn    那么Q235=?

网友:
可焊性好,你可以在网上找下关于这个的工艺卡

网友:
这是应用最广的结构钢材啊,属于合金钢,而且焊接性很好,一般用碱性焊条焊接,只要板材不算很厚一般无须预热。

网友:
一般环境16Mn的焊接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