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图片转换为DWG格式

楼主(2010-05-05):
怎样将图片转换为DWG格式

网友:
看你用什么软件了,像我用过Solidworks 和Solidedge中都可以在“文件”菜单里选择另存为dwg格式,是很简单的操作。

网友(2010-07-21):
好像没听说过有这种软件,一起期待中

网友(2010-09-27):
不知楼主说的图片是啥东东

网友:
要从你开发出来!!!!!!!!!!!!!!!!!!!!!!!!!!!!!!!!!!!!!!!!!!

网友(2010-11-29):
不知你用的啥软件的啊

网友:
不可能的了,有部分PDF文档倒是可以借助一些软件转化,但直接扫描而成的PDF文档肯定是不行的,图片就更加不行了

网友:
要从你开发出来!!

网友:
自己在cad里画一边

网友A(2010-12-30):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都有什么软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都有什么软件不?

PDF FLY是比较好的一个,其他的有PDF2DWG这些类型的,去百度搜搜吧,应该很多的,推荐PDF FLY。

网友:
要从你开发出来!!!!!!!!!!!!!

网友:
打开DWG桌面,点击"插入",按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
除了自己画一遍,估计没什么工具

网友:
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软件

网友:
要看你在什么软件里转换格式吧、
就像SW可以转换成CAM文件
貌似CAD也可以转cam。

网友(2012-08-19):
coredraw  可以将图片转DWG

网友:
用ai等软件编辑下后转dwg

网友:
这个不怎么了解.

网友(2012-10-17):
还可以这么高级啊???

网友(2012-12-19):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