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设计中如何选用电机?

楼主(2010-05-05):
请教各位大师,做弯管机如何选用电机?实芯轴直径为3.6mm.

网友:
电机的选择与设备的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你这样的提问无法回答。

网友:
一般用两种方法,1.类比法,寻找到相似机构的原动机,该机的电机功率是多少可参考。2.计算法,对执行件和结构进行运动和力的分析,推算出原动机的功率。这种方法算出的功率最好乘上大一点的系数,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2010-07-23):
根据功率选择。。。。。。。。。。。。。。。。。。。。。。。。。。。。。

网友:
根据折弯半径计算扭矩,通过减速比折算出额定扭矩,加上余量,确定电机

网友:
看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2011-10-21):
没找有想要的啊

网友:
个人感觉应从负载转矩,转速,功率等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