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切削参数---请教

楼主(2010-05-05):
请教一下
M190*3的内孔螺纹,深度50,材质45#调质,具体硬度不知,刀片锋宜的,在车床加工,请问底孔尺寸车到多大?转速该给多少?依次的进刀量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小径楼上的已经给了,至于转速随便,只要你来得及退刀,呵呵,进个三次刀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转速200左右,4-5次进刀

网友:
真是图文并茂啊!很好、很好…

楼主:
180转。走了10几刀吧,估计是快不了了

网友:
材质45#调质后硬度有52HRC,很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