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6, AN8 , AN10螺纹---请教

楼主(2010-05-05):
哪位大侠知道油接头AN6, AN8, AN10 外螺纹到底是什么标准的螺纹,是NPT ,还是UNF, 还是其他,我看我们的产品这个接头好象没有锥度啊。

AN8接头

AN8接头

网友:
符号 名称 使用螺丝攻 使用切牙样板 使用量规
PT 英制管用推拔螺纹 JIS 2,3级 TPD(整体或是调整式) JIS PT
PS 英制管用推拔螺纹用平行螺纹 JIS 2,3级 JIS(中等级或是整体) JIS PT
PF 英制管用平行螺纹 JIS 2,3级 JIS(中等级或是整体) JIS PF
NPT 美制标准管用推拔螺纹 TAS NPT,ANSI NPT TPD(整体或是调整式) ANSI NPT
NPTF 美制标准管用耐密推拔螺纹 TAS NPTF,ANSI NPTF '' ANSI NPTF
PTF 制管用耐密推拔螺纹 TAS NPTF,ANSI NPTF '' SAE PTF-SAE SHORT
NPTR 美制栏杆管接头用推拔螺纹 TAS NPT,ANSI NPT '' ANSI NPT
ANPT 美制管用耐密推拔螺纹 TAS NPT,ANSI NPT '' MIL ANPT
NPSC 美制直管接头用管用平行螺纹 TAS NPS,ANSI NPS —— ANSI NPT
NPSF 美制燃料管用耐密平行螺纹 TAS NPSF,ANSI NPSF —— ANSI NPTF(L1)
NPSI 美制管用耐密平行螺纹 特种寸法NPSF+0.1 —— ''
NPSM 美制机械接合用管用平行螺纹 TAS NPS,ANSI NPS JIS(中等级或是整体) ANSI NPSM
NPSL 美制锁紧螺帽用管用平行螺纹 NPS+0.3~+0.7 NPS+0.2~+0.5 ANSI NPT
NPSH 美制软管接头用管用平行螺纹 NPS+0.2~+0.25 NPS+0.2~+0.25 ANSI NPSH
UNS 美制薄壁管用美制特种螺纹 特种尺寸 JIS(中等级或是整体) ANSI UNS
C 薄钢电线管螺纹 特种尺寸 '' JIS C
G 厚钢电线管螺纹 特种尺寸 '' JIS G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於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於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美制管螺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美国标准管螺纹(干密封和软管接头螺纹除外),另一类是干密封式美国标准管螺纹。美国标准管螺纹包括:
NPT-一般用途的美国标准锥管螺纹;
NPSC-管接头用美国标准直管螺纹;
NPTR-导杆连接用美国标准锥管螺纹;
NPSM-设备上的自由配合机械连接用美国标准直管螺纹;
NPSL-锁紧螺母的松动配合机械连接用美国标准直管螺纹。
干密封式美国标准管螺纹有四种类型:
1型 干密封式美国标准锥管螺纹 NPTF;
2型 干密封式SAE短锥管螺纹 PTF-SAE-SHORT;
3型 干密封式美国标准燃油用直管内螺纹 NPSF;
4型 干密封式美国标准普通直管内螺纹 NPSI;
干密封式美国标准管螺纹的显著特征是控制牙顶和牙底的削平量以保证牙顶和牙底处金属和金属的接触首先发生或与侧面接触同时发生。牙顶和牙底的接触可以防止螺纹渗漏,并保证在使用润滑剂和密封填料的情况下形成密封紧连接。干密封式美国标准管螺纹中仅密封式外管螺纹是锥形的,而干密封式内管螺纹按规定可以是圆柱形的,也可以是圆锥形的。

NPT,PT,G各种螺纹的区别
NPT,PT,G 都是管螺纹.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PT 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是 55 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规定为 1:16. 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6-2000
G 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 代表圆柱螺纹.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7-2001
另外螺纹中的1/4、1/2、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行内人通常用分来称呼螺纹尺寸,一?等于8分,1/4 ?就是2分,如此类推.G 就是管螺纹的统称(Guan),55,60度的划分属于功能性的,俗称管圆。即螺纹由一圆柱面加工而成。
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国标标注为Rc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60度。
公制螺纹用公制单位, 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
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直管与锥管两种。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
纹直径比公称直径大。
1/4,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整理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产品是直螺纹 。 它密封主要靠的是第一段的锥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