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机焊头为什么总要磨

楼主(2010-05-05):
电阻焊机焊头为什么总要磨呀,有什么工艺可以改进吗?

网友:
有没有改进方法我不知道,上下电极与板材接触然后施加有压力,而且会粘住材料,长时间下来才会有变形,上下电极平面不平整时会影响点焊质量,工件焊点表面不平整。。。。。。。

网友:
我想工艺上是不是可以现在电极上做个保护套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