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钢管内部怎么才能清洗干净?

楼主(2010-05-05):
内径为5.0外径7.0 长度50-100米 因为软管成型时钢带是经拉伸油里面出来的 所以里面会有油及一些杂志 有什么办法可以清洗内部且是干净的 目前公司是经煤油泡然后在电解可都不理想

网友:
建议效仿我们的CIP方式,酸洗!

网友:
建议效仿我们的CIP方式,酸洗!
引用 网友A:

烦请老马讲解,何为CIP方式?如何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关于CIP这个问题以前也有帖子讨论过,我就不在此说了,请移玉步: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608&extra=page%3D2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过老马介绍的帖子,对于CIP有了粗浅的了解。谢谢老马。
如果楼主仅是临时清洗所加工的管子,而非固定设备,又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呵呵,临时也有临时的方法啦,但原理是不变的!

楼主:
建议效仿我们的CIP方式,酸洗!

早上好马叔
你说的这CIP方式它制作的成本高吗 还有它对油志有效果没 软管它是有沟槽的如清洗剂在里面过是会有一部分从沟槽漏出 那它的长度可能是100米或更长那泵的功率是不是要很大 有没更简易的方法呢

网友(2018-06-08):
目前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干冰清洗技术,干冰清洗是使用无研磨性的固体二氧化碳干冰作为介质,不会损坏设备,利用动能和热效应的结合打破污垢和表面之间的连接,消除污染物。干冰清洗无二次浪费,因为干冰会在撞击表面时,升华为气体,所以需要清理的只有原始污染物。重要的是,干冰清洗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因为干冰清洗无需拆卸,原位清洗。还能减少废品率,提高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