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石油平台设备的防腐措施---请教

楼主(2010-05-05):
海洋平台上的设备(海水浸泡不到、在水面以上的设备)防腐措施主要采用什么工艺,我的做法是镀铬、但类似销轴等与其它部件经常有先对运动的零件怎么处理。 希望各位坛友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你要先念书了,我就玩这些东西
先熟悉各种材料,材料的电位,什么材料不能混用,各海域的特性,比如渤海与厦门海域的区别很大,
结构方面,熟悉海水钢,焊接,封闭,涂层等问题,
还有双向不锈钢,海水铜等材料
全面了解后,要写一个'设计注意事项'随时查看,大约100页,随后就可以画图了,
很简单,一般事物问题,没有技术难度,

楼主:
感谢二楼的指教 但你说的能在具体一点吗!我做的设备不是浸泡在海水里  在平台上  也就是防止海上潮湿空气的腐蚀。设备属于起重机械。有些零件需镀铬处理,主体结构油漆  用什么油漆您能指教一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