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可以冲出来吗?

楼主(2010-05-05):
本人对冲压一窍不通,所以才有这问题,望行家多指点:

材料是Q235的板,厚6mm,由于量大(年80000件),想直接订购刚好130mm宽的板条,按238mm裁断后,在冲床上直接把4个长孔冲出,根本就不用铣床。问题:
1)这样行吗?公差能否满足图纸的?
2)冲出后,另一面的翻边会严重吗?
3)这个模具要多少钱?冲4个孔的加工费多少?

网友:
只能答你可以用冲 能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
图纸不是很清楚,不过冲压加工是没有问题的,模具制作的好的话,是不会有翻边的。同样,零件精度也是由模具来保证的!至于模具价格的话,楼主可以找一家附近模具厂咨询一下,各地的模具价格有一定的差异!

网友:
别的不说,图纸看不清,像孔的尺寸已经一些公差

网友:
应该可以冲出来,最好做个冲床夹具

网友:
新手报到,学习一下,

网友:
没问题,绝对能做出来,长度方向两头冲,一次两个腰子孔,解决翻遍主要是设备的性能参数你去看下
冲压力行程大于6MM就没问题的。

网友:
单单那块板的话,一套模就可以了
尺寸是可以保证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了。
做是可以做了,那请问模具费和单件加工费是多少呢?

网友:
楼主要找供应商吗?请问楼主身在何处?

楼主:
现在主要是报价阶段,由于数量大,故要求报价精确。我在上海。

网友:
先看下你的冲床吨位够不够冲这个玩意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要找一家可以为他解决开模和冲压加工的单位,并且报出比较精确的价格。
开模的技术问题、冲压设备问题以及达到图纸公差的要求均由加工的单位解决。
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上海,仔细看过图纸,技术上冲压没有问题。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可以联系我
MSN:li_rong_ren@hotmail.com
邮箱:q__0023@163.com

网友:
就一套冲孔模就OK了 我来顶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正确!

网友:
6mm的板材冲压件,模具的费用相对来说可能高一点,这类东西不好说,每个地方报价都会不同

网友:
可以用冲床冲的  但是要模具做好 精确

楼主:
各位,冲现在都认为可以的。那就报一下这模具费吧!地区就说上海吧!或者江浙沪。大概就行!

网友:
完全可以冲出来,没有必要用铣加工,那样没有效率。这副模具大概3000元。

网友:
没问题,可以冲,用模具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
开一副模具,孔,外形都能解决,其实用激光也可以 不过这样的话加工费用要高点

网友:
模具费2000块就够了,请问楼主身在何处?

网友:
零件的公差应该没问题  这种零件要求应该不高  一般都是用来起固定作用的  用在底座上的的比较多  材料这么厚 零件表面凹下去的肯定比较多  冲床的压力也要很高

网友:
我们公司的这种零件很多  基本上都是激光割的  没有翻遍  成本相对要高一点

网友:
图纸看得不是很清楚,样子可以冲出来,因为是6vmm厚的钢板冲出来的空是有锥度的即常说的大小头,另外建议结构改下加工艺,方便焊接,外观也可以接受,这种冲孔模具大概2000-3000块吧,或者你把图纸发到我邮箱里,我详细看下,strong_yu@yeah.net

网友:
可以做,不知道是否外观件。
另外,焊接变形会有,希望那个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公司在苏州,专业生产冲压件的,若量大我们可以考虑免模具费,至于报价你提供的
那图纸不是很清晰,你可以发份图纸到我邮箱里,我安排给你报详细的价格,我的邮箱strong_yu@yeah.net,我的电话13773243231,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覺得應該可以用沖床來成型加工

网友:
完全可以用模具来做。

网友:
楼主怎么还未出现啊,我们这可以做价格便宜的!!!!!!!

网友:
刚好130mm宽的板条不大可能,冲4个孔需要较大的压边--9.5毫米恐怕不行。

网友:
楼主人呢,怎么还没出现的啊。。。。。。。。。。。。。。。。。。。

网友:
同意33#意见,理由如下:
         1。冲头强度各位计算没有;
              2。不是精冲,如此厚肯定有塌边和毛刺;
          3。即使表面积允许也要冲孔和修正两道工序,才能消除毛刺;
 模具费用大哟1.5万元就可(包括修正)
         仅供参考

网友:
我们做过的类似此结构的零件,模具费便宜

网友:
能想到更经济的办法就好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用,权限太搞了,要照顾下新人呀?

网友(2010-06-09):
关键看模具了,我最近也涉及这方面的事呢!

网友(2011-01-14):
图纸看不清哦,孔的尺寸是多少啊?6毫米的料,孔的最小直径不能小于料的厚度哦。还有,边上的搭边宽度是多少也不知道哦。

网友(2011-06-22):
模具费和单件加工费最后怎么定的?

网友(2012-08-12):
这个简单,做个模具冲出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