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直径9.7是什么规格的螺纹?

楼主(2010-05-05):
1.螺纹常用规格有几种?公制,英制,管螺纹?
2.怎样从外观判断?

网友:
我有个方法可以测螺距:拿一张白纸把螺纹印到白纸上,然后在纸上测量,可以测得比较准,外径当然可以用卡尺直接测了,9.7mm应该是M10,不过最好在测一下螺距确认一下。

网友:
9.7的应当是通指M10的螺纹,那是你的加工材料不标准

网友:
应该是M10螺纹,因为螺纹一般是减公差,最好测一下螺距。此螺纹公差有点大

网友(2010-06-14):
外径9.7是正确的,是M10螺栓, 国家标准上的公差要求

网友:
不一定,也可能是1/8,请量一下镙距。

网友:
或许是3/8-16UNC???

网友:
还是测一下螺距比较好,俺有一次就搞错了

网友(2010-07-14):
测一下外径,螺距,底径,然后查一下手册,找到对应的就可以了

网友:
先推测是英制还是公制的,材料会有误差的,反正得到的数据往标准靠就是了。

网友:
这也是高手讨论的?????

网友:
公制螺距是整数,英制螺纹螺距是小数

网友:
晕,这是常识啊!加工厂取标准的下差,省料!应该恭喜你买了标准螺栓,应该是在标准范围内的

网友:
不一定是M10,有可能是美制螺纹UNC的,最好仔细量一下螺距来确认

网友(2010-10-10):
实际测量一下,看有无锥度

网友:
G1/8'' D=9.728   P=0.907  ??

网友:
用螺母套一下,字数字数

网友:
或许是3/8-16UNC???
引用 网友A:

    对的,最近接触这种英制的螺栓很多。

网友:
外径9.7是正确的,是M10螺栓

网友:
简单的方法用卡尺测量十个齿,再除十。这样得到的数据较准确,然后再根据得到的螺距来判断是公制还是英制。这个问题不应该发到这个版来。

网友:
最简单的还是找个螺母拧拧,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0-11-27):
哦,是威氏螺纹(英制普通螺纹)。现在用的都是国际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