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看似简单却很难!

楼主(2010-05-05):
如下图所示,如何将图中45度的尺寸直接标注在工程图中(注意是直接,而不是在工程图中划线标注)

网友:
看看标角度的有没有“三点角度”这个选项。

楼主:
楼上的,SW不是CAD,尺寸标注采用智能标注,不分角度与距离所谓三点角度根本不存在

网友:
画条中心线就解决了 楼主何必要自寻烦恼

网友:
制图中也是要求作中心线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是先出中心线,再标注角度

网友:
同意,应该要画中心线的。。。

网友:
用模型项目如何。。。

网友:
不画中心线是没法标角度的,绘图时遇到这问题!

网友:
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在制作零件模型时,标注好角度尺寸,然后在生成工程图时,选择插入“模型项目”,来源选择“整个模型”就可以了,不过这样标记处出的角度尺寸是没有那条辅助线的,这样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么?

网友:
早点用高版本的吧,挺好用的

网友:
楼上的方法恐怕不行,我试了一下连角度的尺寸都没有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07,你的颜色看着像是04啊
这个是07版的文件,楼主可以看一下我在模型草图中是如何标注的

楼主:
楼上这是啥意思??

网友:
在圆心和大圆下端加三个点,我可以标出角度,不过我平时都是画线标

网友:
楼上这是啥意思??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的模型就是之前用来生成工程图的模型,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路过学习
刚接触,以前用proe

网友:
一个办法是用模型项目的尺寸,一个是把零件中的草图在工程图中显示出来,标一些复杂轮廓时只能这样才省力。

网友:
中心线好像是基础啊

感觉sw里的标注还是很有好的

网友:
同意做出中心线!!!!

网友:
实际中图纸是需要绘制出中心线的。
个人觉得楼主这题目出的没意思。

楼主: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solidworks的一个不足吧

网友:
是吗?可是用CAXA和CAD画图的时候也是要画中心线的啊,而且我前面没画中心线也标注了角度啊

楼主:
就三维软件而言自动化绘图与标注应该是其强项,工程图还要像CAD一样划线,岂不是太烦麻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的图不是没画线也标出来了?而且为什么要标角度尺寸呢?标记两个方向的距离不可以么?

网友:
是啊,可以标出来的,SW还蛮方便的

网友:
楼上的回答貌似很好啊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2010-09-12):
我都是 用Solidworks出视图,详图还是用CAD来得方便~~

网友:
目前出工程图没有比SW更方便的软件!它的缺点在曲面上!工程图是它绝对的优点!

网友:
你不画中心线再标角度,谁知道你那角的顶点在哪呀?别自以为是了

网友:
可以标的,先点圆心,再分别点孔的圆心和竖线上的端点

网友:
先画出中心线,再按照尺寸线标注进行标注

网友:
肯定先要画出中心线,要不怎么标注角度?

网友(2010-10-25):
可以的,点原点,点竖直线,再点圆心就可以标角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或贴张图出来。
我用10版的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很想学习下。。

网友:
LZ本末倒置了!!!!!!!!!

网友:
不少人都回答用“模型项目”方法了,这就是能实现直接标注的方法。
不知楼主有没有试过呢?试过了,有没有深入的研究一下“模型项目”的用法呢?

网友:
有时.没中心线是没法标角度的,绘图经常碰到这问题!

网友:
先画一条线在草图1,退出草图1。再在同一基准面画另一条线在草图2,使其和草图1中的线条成角度,退出草图2,点击草图1使其显示,然后在草图2中就能标注二条线的角度,然后点击草图1,使其隐藏,就成了,其实是不同草图线条之间的角度。

网友:
SW中有构造线 的阿。

网友(2012-08-18):
31楼和34楼已说明了正确的方法,可以操作!

网友:
对于工程图的尺寸,首先是看你的需要.如果你需要将零件图中的尺寸,直接带入工程图,那么你先要把系统设置好:
1."工具"--"选项"--"文件属性"--"出详图"--"视图生成时自动插入"--√中心符号空,√中心符号园角,√中心线,√为工程土标注尺寸—“确定”。
2.“插入”—“工程视图”—“标准三视图”—“确定”。
   此时,在工程图中,凡在草图中已标注的尺寸都将被带入工程图中。但此时的鼠标箭头始终附着“智能尺寸的符号”,鼠标失去了标注尺寸和其他的拖动功能。请用鼠标的右键,在工程图中任意处点击,在下拉菜单上点击“隐藏”,鼠标恢复正常功能。
3.拖动视图至正常位置,标注其他未标尺寸。
4.图纸打印前,将线条粗细设置好。

网友(2012-11-17):
在添加圆心线时45°就可以用尺寸标注,。。。

网友:
SW的智能尺寸很好用的。

网友:
我都是先画中心线的

网友:
辅助线是出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网友(2018-08-31):
感觉不实用

网友:
自己划线解决啊

网友:
; g9 P  N4 Y' c' S先画出中心线,再按照尺寸线标注,就简单了

网友:
画条中心线就解决了

网友:
没有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