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过程剖析---讨论

楼主(2010-05-05):
机械设计过程:
(1)大脑中有一个大体的装配草图(机械结构简图到机械结构简图的设计)
(2)装配图的设计
(3)零件图的设计

这三个过程中第(1)步要绘制结构简图就不那么容易,不知道如何可以绘制好机械结构简图,是要学习《机械原理》?
(2).(3)步需要很强的机械绘图能力,我在这方面也很弱,感觉自己直接用二维软件时绘图时比较困难。用三维软件先绘制成实体,然后在转变成二维还稍微轻松点。
期望大家给我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流程图。 下面是我从美国Robert L. Norton 著的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ynthesis and Analysis of Mechanisms and Machines" 上摘录的,个人觉得有点意思,供参考。

The Design Process
"...this is not a process in which one proceeds from step one through ten in a linear fashion. Rather it is, by its nature, an iterative process in which progress is made haltingly, two steps forward and one step back. It is inherently circular..."
1. indentification of needs;
2. background research;
3. goal statement;
4.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
5. ideatin and invention;
6. analysis;
7. selection;
8. detailed design:   this step usually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a complete set of assembly and detail drawings or CAD part files, for each and every part used in the design.
9. prototyping and testing;
10. production

手绘也好,草图也好,CAD也好只是设计中的一小部分,前期的方案设计和分析非常重要

网友:
谢谢~本来很迷惘的~谢谢~本来很迷惘的~谢谢~本来很迷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