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要求很高需要通止规试。淬火后就变形!

楼主(2010-05-05):
最近有个新产品圆螺帽,需要内孔M12,后淬火,镀锌。螺纹要求很高需要通止规试。可淬火后就变形。每次都要一个个过关,请教有什么工艺可以改变?

请教,谢谢!

网友:
我是半瓶水,这个工艺真不懂,瞎说一下别笑话啊,能不能试一试螺母拧上螺柱后一起淬火,那样效果会不会好些

网友:
很好解决的问题。淬火前留点余量,最后研磨下,肯定没问题。不过效率就下降了。

网友:
淬火后再去应力退火,可能能把变形恢复过来,菜鸟发言

网友:
是否可以通过淬火后回牙的方法处理

网友:
淬火肯定会变形,将精加工步骤放在淬火之后吧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就是淬火后选用什么样的丝锥了

网友:
是什么的材料的,可以用真空淬火吗

网友:
什么材料啊
???????

网友:
先调治,然后表面渗碳处理,整根螺纹整体淬火的好像很少吧

网友:
1把底孔加工大一点
2淬火的时候选择气体保护淬或其他不起氧化皮的淬火方式 使螺纹里不会有脏东西

网友:
螺纹调质后加工的多,淬火后硬度高而且就变形,不适合螺纹的旋合,也就出现你说的过不了通止规的,可能你说的产品要求不同吧,不过,我认为建议与对方厂家再论证产品质量要求.是不是一定要淬火,是不是一定要过通止规.上回我们做的一螺纹就是一紧固用的,还要求什么通止规,结果做得好辛苦,其实有些没必要的

网友:
变形,就留余量做后序加工

网友:
你淬火后不回火吗?做紧固件的话这样的工艺不可取吧?表面渗氮应该不错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硬度是多少?为什么要淬火而不是调质呢?螺纹回丝后预留了镀锌的厚度了吗?

网友:
楼主:现在有一种超硬丝攻,热处理前先加工螺纹底孔,热处理后用超硬丝攻攻丝,可以保证螺纹精度,你必须把你工件材料,热处理硬度要求报到刀具公司选择丝攻,丝攻价格比较昂贵。

网友(点评):
您好,请假您这个丝攻的型号和厂家,方便的话发我邮箱(个人资料里有)里。非常感谢。

网友:
超硬丝锥

    又名:钨钢丝攻,钨钢丝锥,合金丝攻,合金丝锥,超硬丝攻
    产地:台湾
    品牌:KKK
    材质AF系列特殊钨钢)
    特点:采用特殊钨钢材料,经过切刃离隙角处理, 寿命比一般刀具长数十倍。可以对磨损的钻咀.铰刀.丝攻.铣刀进行刃部修复,磨削量0.03mm,只有传统手工磨削的1/5,中心跳动在0.02mm以内,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再作镀钛处理,能和新购刃具媲美。让成本马上降低1/3以上。使用微粒子超硬合金材, 可以TIALN镀膜处理, 适用于热处理后硬度HRC50-63的模具钢,工具钢,特殊钢等。
    用途:用于热处理后难加工材料,切削对象如铝合金,铜,锌合金,铁,铸铁,碳钢,镁合金,钛合金,塑胶,玻璃纤维,电木等。 本品有整体钨钢合金和焊接钨钢合金两种,非标可订作,为了极尽发挥钨钢丝攻的特性,请你在订购的非标钨钢丝攻请告知以下事项: 1.被加工材料及热处理状态(硬度HRC) 2.被加工对象的技术要求.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 3.切削方式.夹持方式.冷却方式及切削量

网友(点评):
谢谢,有没有它们的联系方式?

网友:
这个挺难解决的吧 楼主你们加工的螺帽是哪种材料  低碳钢肯定会变形大点 合金钢会好点  不知道螺帽里面的螺纹多长  精度这么高 就算用真空热处理也不敢保证全部能合格的

网友:
如果是局部的话,可以用什么东西覆盖 保护螺纹的  好像是  ?

网友:
先淬火,后攻丝,丝锥还是有的

网友:
我是半瓶水,这个工艺真不懂,瞎说一下别笑话啊,能不能试一试填充防渗材料呢?最后在修下

网友:
学习一下子,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网友:
既然要求高,就要考虑淬火后加工,首先用真空淬火,使变形较小,然后车一些铸铁外螺纹对内螺纹孔研磨。

网友:
楼主所说是淬火后检验完在度锌还是淬火度锌后检验,如果是淬火度锌后检验的话要考虑镀锌厚度,会影响螺纹中经的 可以选度前量规

网友:
你可以把底孔加大些,淬火之前用通规试的时候不能太紧
个人意见··

网友:
同意六楼的观点!!!支持

楼主(2010-06-05):
M12的内螺纹我现在孔打到10.7,攻丝后淬火再镀锌,最后理一遍基本没什么问题。就是担心孔是不是太大了影响螺纹。一般孔打多大?对于螺纹有一定强度要求的,各位建议孔多大好呢

网友:
有以下几个解决方法:
1.真空淬火,真空淬火变形小。
2.如果真空淬火仍变形,就淬火后用丝锥过一遍,丝维你可以问一下刀具供应商,我们之前用过yamawa的,型号忘记了。
3.如果要镀锌的话,是必须要留余量的,在镀前加工螺牙的时候,不能按成品图上螺牙的偏差来做,比如M10*1-6g,那在电镀前加工的时候,不能买6g的丝维来做的。就算不镀锌,考虑淬火变形,也可以选用大一点的丝锥来加工。

网友:
发张图纸上来。我想圆螺母的螺纹是不用淬火的。四个槽有硬度要求,可以用高频淬火,只淬硬表面即可。

网友:
才用真空淬火可以解决变形问题。

网友:
外面的图纸貌似都是要求要通止规来检测,实际上很多都是没多大用处的螺纹孔

网友:
淬火后再加工螺纹。。。。。。。。。。。。。。。

网友:
先淬火,再加工螺纹,做是可以做 但是刀具损耗严重,不经济
但是淬火变形无法避免
楼主可先攻丝,比如M16-6H的螺纹按照M16-7G加工。然后淬火,试验一下就可以得到数据,就可保证淬火后螺纹规可检

网友:
建议楼主换材料,比如用Cr12,用车削加工螺纹,真空淬火后变形几乎没有。

网友:
认为把最后攻丝的一块放到淬火后

网友:
试试表面处理的方法看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预先留余量,先攻丝再淬火对材料和工艺的一致性要求很高
看楼主能否保证了
我遇到的法子是涂防渗材料或者加堵丝,淬火后修整
不过产品一致性不好,效果也不太理想

网友:
2楼的想法不可以!!!17楼的“超硬丝攻”没有见到过,我孤陋寡闻了!惭愧!!!!个人认为超硬丝攻可以

网友(2010-09-09):
可以将中径比你以前加工的尺寸要小0.03-0.05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变形小的材料吧,或淬火后精加工

网友:
精加工是在热处理之后................

楼主:
我们现在用高频淬火,就硬表面,攻一遍后淬火,然后拿去镀锌,最后重新理一遍再检验。虽然比较麻烦但最后通止规检验都能达到要求。为了节约丝锥,兄弟我还拿钝的拱头磨下再用,节约成本啊。现在磨拱头技术一流了

网友:
我也是菜鸟,路过的,也出个嗖点子:要不准备一根M12螺杆,长一点的,把螺帽拧上去再淬火,每换一个拧在不同的位置。菜鸟发言别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