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二联孔,,急!

楼主(2010-05-05):
请教钻二联孔有哪几种方法,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未查到!在此谢过!

网友:
是啊
放张图上来啊
有图就好说啊!@
就不会乱说了

网友:
多大,多深,精度如何,

网友:
先想想会有什么问题,在想想如何解决。
加工不就是这样吗?  呵呵!
提问详细点,会有高人相助的!

网友:
继续观望中。

网友:
钻二联孔这个名词还真不熟,是不是同轴内的大小不同的孔呢?

网友:
楼主失踪 老夫已经报警 等候处理

网友:
钻二联孔这个名词还真不熟,是不是同轴内的大小不同的孔呢?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什么是二联孔,请高人回答

网友:
钻二联孔
  常见的二联孔有三种形式,见图2-2-37 。
钻这些孔时,由于孔比较深或两孔的位置比较近,因此钻头要伸出很长,两孔的同心度不易达宝到要求。为了避免上述缺点,可采用以下钻孔方法。
〔 1 )钻图2-2-37(l)所示工件,可先钻大孔至平底深度,这样先钻的大孔孔底的中心高给小孔走好了中心。然后用小钻头将小孔钻穿,最后用平底钻锪平大孔的孔底。
( 2 )钻图2-2-37(2 )所示的工件,因需要使用的钻头比较长,下面的孔又法划线和打样冲眼,故很难观察上、下两孔的同心度。当下孔平面比较粗糙时,当钻头横刃碰到平面上突出的高点或较硬的质点,钻头尖容易偏离两孔的中心线。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当横刃刚刚接触下孔平面时,要停止轴向的进刀,而用横刃在平面上刮划出一个小圆线,然后按小圆线找正中心,打一个样冲眼,再继续钻孔。
( 3 )钻图2-2-37 ( 3 )所示的工件,如批量比较大时,可先钻出大孔,然后用一根外径与大孔为动配合的接长钻杆,装上中心钻头,先站一个定位孔,然后换装上与小孔直径相同的钻头,以大孔为引导加工小孔。
OP

网友:
工艺做得很好! 支持一下!!!!!

网友:
是呀,要有图才行的,单纯复制文字过来,看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
新手学习了!黯然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