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使其好拆卸?

楼主(2010-05-05):
我厂是一家无缝钢管生产厂家,有一种顶头与顶杆的连接方式是用螺纹连接的,在穿过一些钢以后顶头很难卸下(螺纹直径80左右,顶杆直径150左右),中间加垫片后还是不能卸下来,用了很多减小摩擦的办法都不能卸下来,把垫片用气割吹掉以后就很好卸下,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减小顶头于顶杆的摩擦力,使其好拆卸?

网友:
我是菜鸟,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楼主:
??是吗?,可能你没怎么碰到类似的东西吧

网友:
没怎么碰到类似的东西

网友:
加大螺纹的螺距试试。

楼主:
加大螺纹的螺距试试。
引用 网友A:

    螺距已经是5毫米了

网友:
提问过于简单了吧,哈哈!说详细点,好分析。

网友:
螺距已经是5毫米了
引用 网友B:

螺纹是多大直径,螺纹升角多大,会不会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