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错方管了,和客户要求不一样---紧急求助

楼主(2010-05-05):
我们公司代加工了一批部件,客户要求用方管100X100X4四个角是圆弧的。可是我们公司买的是直角的,现在要求改制成圆弧的,如何改制,或者有其它什么办法呢?我们要求供应商更换,可是没有模型,一个二个不给加工?所以就麻烦了。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做成了,就难处理了,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不是吧,就我浅薄的见识来说方管一般都会带圆角的啊,直角的反而很少见呢,不行就找供应商换一下好了,何必费那么大的事来改造呢,又不是市场上没有才自己做!有改制的时间和费用还不如换或者买呢,而且改制还不一定能达到效果,这个也改制,是不是有点多余了,个人愚见,不对请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管已经买回来了,如果要换的话,可是供应商没有模型,做一个二个,都不给做的,麻烦,

网友:
你们量很大吗?我见过的卖材料的卖的管子没有特殊要求的话都是带圆角的啊,而且一般都会有一些库存的,这种属于常用的材料吧,怎么会没有模型,重新找一个供应商啊,卖材料的多得是,你去市场上看看啊

网友:
建议找供应商换一下,这样好些。改的话会更麻烦的。

网友:
同意3楼的见解!!!方管一般都会带圆角,直角反而少见

网友:
可以说说直角的方管的制作流程?

网友:
那就把直角改制成圆弧啊。那也不是难事啊

网友:
就是啊,方管怎么会不带圆角呢?你确定是方管吗?
角铁和槽钢才不带外圆角,
你不会是铝型材吧

网友:
如果一二个的话就用线切割割一下,要是多还不如重新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