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顶头和顶杆的摩擦力?

楼主(2010-05-05):
我厂是一家无缝钢管生产厂家,有一种顶头与顶杆的连接方式是用螺纹连接的,在穿过一些钢以后顶头很难卸下(螺纹直径80左右,顶杆直径150左右),中间加垫片后还是不能卸下来,用了很多减小摩擦的办法都不能卸下来,把垫片用气割吹掉以后就很好卸下。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减小顶头于顶杆的摩擦力,使其好拆卸?

网友:
如果有一示意图就好分析了,用文字的描述说不清楚的

网友:
试试石油钻井时钻杆连接用的螺纹结构

网友:
1.顶头和顶杆的螺纹段的配合做得松一些。2.顶头的端面(有螺纹一端)与接触顶杆的端面在螺纹没有拧紧时就要求接触上,这样顶头的顶力直接传到在顶杆的断面上,螺纹配合部分不受轴向力的作用,则螺纹的挤压变形会小些。没有看到结构图,只是推测。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更好的办法没有?

楼主:
试试石油钻井时钻杆连接用的螺纹结构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直径要比钻杆的大多了,螺距是5mm的

网友:
做成锥度螺纹试一试。

网友:
把螺纹80改成梯形螺纹,螺距为10。

楼主:
现在不是螺纹问题,把垫圈用气割吹掉,顶头一下就能下来,应该是垫圈被挤死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是用滚珠解决的,是类似问题,可能跟你这情况有些不一样

网友(2010-06-26):
垫圈的受力面不要做成平面,要做成有环形凹槽的那种,能避免垫圈变形。再就是垫圈要能调质处理下。

网友:
M80的螺丝,可以想象这个负载很大,由于负载大引起的塑性变形,导致螺丝拧不出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