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转CAD无法编辑,紧急求助

楼主(2010-05-06):
我已转完cad,单个文件图乍一看还好,
一旦编辑就出问题,尺寸和图形比例就出问题,
后期在cad中编辑无法正常工作,
请各位高手指点,这问题困扰很长时间,

我用以按下面设置,

xf_out_drawing_scale
这一项为YES,

3.drawing_units     mm 设置所有绘图参数的单位

4.cad时用dxf格式。
5.
cad档时要选择R12

但是还不行,

网友:
一般都是PROE的config问题,你在网上下一个别人配置好的config。

网友:
图形比例有问题 那就再cad里面改一下…… 按比例缩放
cad也不是什么图都是1:1绘制的啊……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