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脱粒机设计及其总装配图
关闭

楼主(2010-05-06):
玉米脱粒机设计及其总装配图

网友: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还不如来个图好些

网友:
是啊,要是有图片的说明。就更好哦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尤其是对刚开始从事机械设计工作的。
压缩卷内有两张图纸和一份设计说明书。
图纸如下:

网友:
设计说明书非常详尽,下面是它的目录:
目录
1引言        1
2玉米脱粒机总体结构        1
2.1入料部分        1
2.2脱粒部分        1
2.3筛选部分        1
2.4机架部分        2
2.5玉米脱粒机的总体设计        2
3 玉米脱粒机的设计        2
3.1 电动机的选择        2
3.2 钉齿条上的钉齿转速        3
3.3 钉齿滚筒的转速        3
3.4 电动机的功率        3
3.5 电动机的转速        3
4带及带轮的设计        4
4.1传动带的设计        4
4.1.1 确定计算功率        4
4.1.2 选择V带的型号        5
4.1.3确定带轮的基准直径        5
4.1.4 确定传动中心距和带长        5
4.1.5 验算主动轮上的包角        6
4.1.6 确定V带的根数        6
4.1.7 确定带的初拉力        7
4.1.8求V带传动作用在轴上的压力        7
5 V 带带轮的设计        7
5.1带轮的材料选择        7
5.2结构设计        7
5.3 从动带轮的设计        8
6 传动轴的设计        9
6.1根据轴向定位的要求确定轴的各段直径和长度        10
6.2 初步选择输出轴系        10
6.3确定输出轴上的圆角半径 值        10
6.4 按弯扭合成条件校核轴的强度        10
6.4.1 作轴的简图        10
6.4.2 求输出轴上的所受作用力的大小        10
6.4.3钉齿条上的合力        11
6.4.4轴上水平面内所受支反力如图        11
6.4.5轴在垂直面内所受的支反力        11
6.4.6 作弯矩图        12
6.4.7作弯矩图        12
6.4.8作当量弯矩图(弯矩、扭矩合成图)        13
6.5 校核轴的强度        13
7 钉齿条的设计        14
7.1 钉齿条的总体结构设计        14
7.2 钉齿条及钉齿的设计        14
7.3 钉齿的设计        15
7.4 圆盘的设计        15
8 栅格式凹板的设计        16
9入料口及脱粒机上盖的设计        17
10机架的设计        18
11轴承座的设计        18
12玉米脱粒机上的标准件的选择        19
12.1玉米脱粒机上的螺栓的选择        19
12.2钩头楔键的选择        19
13玉米脱粒机的安全操作        19
13.1超速运转,机械“爆炸”        19
13.2禁止过疲劳或酒后操作        19
14 玉米脱粒机的维护        20
14.1玉米脱粒机的技术保养        20
14.2玉米脱粒机的保管        20
结论        21
致谢        21
参考文献:        21

网友:
不知道属于那种,是单独的脱粒就没有什么意义,要是收割剥皮就好了

网友:
集思广益,多学习学习吧。。。能学到知识的就是好东西

网友:
很详细,不错,适合刚入门的工程师,能学到很多东西啊

网友:
不错,这种机器我见过。